楼主(2011-11-09):
变频器应用在机床上的节能效果怎么算,主要是节电率。
应用的机械设备有,注塑机、数控车床、流水线
有没有一个固定法则或者是公式之类的,
谢谢各位高手请指点下。

楼主:
用这句话解释是否可行
变频器就是变频调速器的简称。
变频器就是通过改变电动机电源频率实现速度调节的,是一种理想的高效率、高性能的调速手段。为了保证生产的可靠性,各种生产机械在设计配用动力驱动时,都留有一定的富余量。当电机不能在满负荷下运行时,除达到动力驱动要求外,多余的力矩增加了有功功率的消耗,造成电能的浪费。因此与工况、工频相比,通过降低供电电源频率,降低供电电流,节约了电能损耗。应用实践证明,交流电机变频调速一般能节电30%左右。

网友A:
变频器主要目的在于调速,在调速过程中才会有节能的效果,不需要调速一直满负载运行的根本没有节能效果,当然变频器的用处现在很广了,一般在车床里面的应用节能效果是很明显的,因为车床调速也是比较多的,功率越大节能越明显,一般节能效果在25%-40%。

网友B:
实际中感觉节能没那麽明显

网友C:
利用一切机会做广告,这行为不好。技术论坛就讨论技术,做广告有专门的版区。

在机床行业用变频器,就别谈节能了,很有限。除非空载时减速,还有点节能的空间。

网友A:
不过现在车床上面出现了个问题,在数控机床行业大多用的是国产的矢量变频器,很多出现了在用了很长时间之后电机会出现力矩不足现象,只有重置变频器之后才会恢复正常,不知道这具体什么原因,忘指教下。连英威腾都出现这个现象,而且还很普遍

网友C:
什么叫重置变频器?能解释下吗?是换新的?还是参数重新恢复工厂化设置后,再重新调试一边?这个说不通呀?怎么还有这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