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9):
我正维修一台数控镗铣床,不知什么原因现加工一件新活X轴铣刀时候中间老停顿没有规律,坐标轴显示有时正常有时变化很慢就是停顿时候。之后我调高了主轴转速调好进给之后正常一下午但今天换别的铣刀后又不行了面老有凹凸不平。停顿时就凹进去啦,主轴转速变化在40之内比如主轴转速跳到800转时实际转速在800到840之间。实在没办法啦,请高手指点迷经好吗?

网友A:
操作手柄,里的开关,看看散了没有

楼主:
什么东西?你是说手轮吗?跟首轮有关系吗?走MDI也一样,改了半闭环还有,想换个驱动试一试你说有用不?您能在具体一点吗?

楼主:
换了新驱动用不了有报警,是不是要驱动配置呀。这是NUM系统

楼主:
还有可能跟什么有关系啊,请各位朋友们出点注意吧,不胜感激!

网友B:
不知到有没有报警信息,如果只是X轴,则重点检查一下该轴伺服电机的插头连接处是否进水,松动了没有,与伺服放大器的通讯连接电揽是否有芯线断股等。仅工参考。

楼主:
就是没有报警所以才头疼呢,那些都查过啦没有问题若编码器之类的有问题肯定报警的

网友C(2012-01-13):
这个8成是系统软件的缺陷,换系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