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9):
要求是 传感器与铁管中心距离固定  铁管外壁塑料厚度固定 就是调整那个铁管的位置 使它的外壁的塑料厚度是固定的就可以了  需要一个横向调 一个纵向调

网友A:
可惜没有啊
帮你顶顶吧

网友B:
没有见过类似的设备,我也只能帮你顶顶帖子;
先弄清检测原理和纠偏原理,然后选择实施方案。

朋友们可以来谈谈看法。

网友C(2012-10-08):
我也刚遇到plc写纠偏程序。结果不怎么理想。有用过plc写纠偏程序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个简单:想昂贵一点可以用步进电机加2个光栅尺或者直线电位器做反馈,想低成本可以采用4对光电对管纠偏也行,

帮你引荐一下“小笨熊”前辈的看法!
希望版主能够解除这位高手的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