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初学永宏PLC B1Z-10MT 如何实现计数&计时功能?(图),求大家帮帮忙

楼主(2011-11-09):
如上图. 1计数: 定位完成 M103输出,计数器+1,一直循环,定位完成一次,计数器+1>>>>例如:定位完成10次,计数器值为10.
问题:如图2的编程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呢? 最后在文本显示计数器的值.
2计时: 如图1 从M4或者M5接通开始计时,到伺服表格的步数1发送脉冲完了,计时结束. 然后步数2的脉冲发完了,清除计时器的数值. 求大家帮我看看怎么实现这个计时功能?谢谢.

网友A:
图文都有了,还是这样好理解

网友B:
关于你说的,我时这样处理的,如下图

网友C(2012-03-26):
这个使用140指令的时候,使用完毕记得对WR的寄存器进行双位清零。就是把WR和WR+1的寄存器都进行清零处理,这样就可以实现以上的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