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9):
控制室操作站的电脑是DELL的,采用西门子S7 PLC控制,用Modbus通讯,正在运行时,突然黑屏,经查,给电脑供电的空开跳闸了(第1次跳闸),我是仪表工,处理故障时,我试着送了一下电,看到空开打火花又跳闸了(第2次跳闸),同时他人发现电脑后面也打出火花,检查发现是DELL电脑后面的西门子网卡数据线接线处有明显烧蚀现象,又检查到西门子网卡和S7 PLC内的网卡都损坏,经更换网卡后,系统运行正常。我猜测第1次跳闸是由于DELL内的西门子网卡出故障导致的,试送电时引起网卡烧坏。请高手多看几遍再回答:
1. 我的上述猜测对不对啊?
2. 我猜测DELL内的西门子网卡故障引起空开第1次跳闸,如果是,这是什么机理啊?网卡出的是什么故障会这样?第1次跳闸时网卡是否已经损坏,我无法判断。
3. 我猜测试送电时又引起网卡烧坏,如果是,为什么又会这样啊?

网友A:
我不认为是你的网卡故障导致你跳闸,
相反的我认为是相关的线路短路,把网卡给烧了。。。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B:
你有认真检查过吗?

网友C:
我们的主服务站也都是戴尔的,还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认为是你的网卡故障导致你跳闸,
相反的我认为是相关的线路短路,把网卡给烧了。。。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你认为第1次跳闸是怎么引起的啊?

楼主:
继续求助

网友D:
应该就是短路了

网友E:
断路器是否有漏电功能。如果有可能是电脑跟PLC网线漏电造成第一次跳闸,合闸造成设备损坏

网友F:
应该仔细检查下!

网友G:
我不赞同你的说法,DELL虽然很一般,但是电源基本都是台达代工的。质量还是不错的

楼主:
等待答案

楼主:
还有知道的吗?

网友H:
可能接地错误造成的,PC的接地直接接到电源GND,呵呵;

楼主:
还要继续等待答案

楼主:
继续求助答案啊

楼主:
继续求助啊  继续求助啊

楼主:
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吗?

楼主:
等待答案继续求助啊

楼主:
还有吗?还有啊?还有吗?还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