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程序L 指令怎么看呀~?

楼主(2011-11-09):
什么时候跳转呀,谢谢各位了!
谢谢~

网友A:
DB7.DBX10.2 M38.2都为1时跳
DB7.DBX10.2
M38.2都为1时跳

楼主:
那个 L 指令怎么解释呀

网友A:
jdytr
DB7.DBX10.2
M38.2都为1时
L 1 //1传送到ACCU1
L DB103.DBW110 //DB103.DBW110传送到ACCU1,ACCU1中的原来的1传送到ACCU2
再接下来就开始执行跳转指令

网友A:
有兴趣加我QQ,我们共同学习
QQ:416994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