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9):
我刚接触plc2天。刚刚想改编一下原理图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能让PLC输出一个类似于继电器的闭点。而不需要用Y000去外接一个继电器,然后用的辅助点去输入一个常闭。

补充;假设PLC的输出端有2个点(a,b)。处于常开状态。当在输入端闭合某2个点之后,可以使得输出端的a、b两点闭合。因为我要用这2个点去当软启动主板的某个功能的开关键。

网友A:
那你先不要输出Y,先输出控制一个M,然后再用M的触点控制实际的输出

楼主:
谢谢你这么晚还能回答。
我还不是很清楚。是LD   X000     OR  M0     OUT   M0这样吗。那我怎么获取到M0的辅助触点呢?因为我用的是模拟的,不知道PLC实物上是什么样的

楼主:
我需要的这个输出点不是用来控制线路的。而是要外接给软启动主板的。

网友B:
呵呵,刚接触还没转过来呢
这个例子其实就是类似于,用启动开关X0控制一个继电器M0,并用继电器M0的辅助触点自保!
你看一下教材,里面肯定会有提到,M也就是辅助继电器,是不参与驱动负载设备的,直接连接并能驱动设备的只有Y。你再看一下PLC的实物图,上面是不是只有输入X和输出Y(有的是I/O)。这些辅助继电器M0是只存在于plc内部的一个元件而已,实际上并不存在,或者说只存在于plc这个设备的内部。
这样一来,你只要X端接上开关,Y端接上灯泡,X和Y之间的东西就是你编的程序。既然是程序,那程序你想怎么编就随你便了,你可以直接X和Y相连,也可以X先连到M\T\C\D再接到输出Y,再从Y接个灯泡。反正只要我按下开关,灯泡亮了,我的目的就达到了!用程序代替平时用的那些继电器之类的了,岂不是省了复杂的接线??这就是PLC的基本作用!
说的挺多,不知道说得清不清楚!加油!有什么问题,在教材上相应位置写下来,说不定哪天豁然大悟,我以前迷糊的东西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岂不快哉?!

网友B:
补充一点
你写的程序里的OUT M0是用M0的线圈;OR M0其实就是在用M0的辅助触点了,只需要这几个字,怎么样?简单吧!试着把这个图形化成图片里的样子这个样子,你就明白了。但还是要说的是再梯形图里M0只是内部元件,如要输出让一个灯泡变亮,就还得再加上那个一句LD MO  OUT Y0,因为M0是PLC内部元件是不能带负载的!只有Y才可以!

网友C:
就是如何能让PLC输出一个类似于继电器的闭点。而不需要用Y000去外接一个继电器,然后用的辅助点去输入一个常闭。
按楼主的意思如果不外接继电器是无法实现的,要么就把PLC里Y的实物继电器换成常闭型的就OK了。

网友D:
你学会没有?

网友E:
这位老师真是个大好人!顶一下

网友F:
输出改成M,再用M的常闭控制Y输出不就达到你的要求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输出改成M,再用M的常闭控制Y输出不就达到你的要求了?

或者用线圈取反指令也可以,但有的plc不一定有该指令。

楼主:
补充;假设PLC的输出端有2个点(a,b)。处于常开状态。当在输入端闭合某2个点之后,可以使得输出端的a、b两点闭合。因为我要用这2个点去当软启动主板的某个功能的开关键。

网友H:
引用 楼主:
补充;假设PLC的输出端有2个点(a,b)。处于常开状态。当在输入端闭合某2个点之后,可以使得输出端的a、b两点闭合。因为我要用这2个点去当软启动主板的某个功能的开关键。

plc输出必须接负载啊,不能直接当开关使用,不然就短路了!

楼主:
额,,那就是说确实不能得到输出常闭点的了。。只能通过Y输出给继电器。由继电器的触点控制咯?

网友H:
引用 楼主:
额,,那就是说确实不能得到输出常闭点的了。。只能通过Y输出给继电器。由继电器的触点控制咯?
对的!

网友I:
y本身就有常闭、常开点

网友J:
引用 网友I:
y本身就有常闭、常开点
但是实际输出只有常开点

网友K:
M是内部的继电器,就跟我们接触器的辅助触电一样使用。不知这样解释是否妥当

网友L:
M是内部的继电器,就跟我们接触器的辅助触电一样使用。不知这样解释是否妥当

回复: 和接触器的辅助触点是有区别的    M只是内部辅助 不属于 也不能做为外部输出

网友M:
引用 楼主:
补充;假设PLC的输出端有2个点(a,b)。处于常开状态。当在输入端闭合某2个点之后,可以使得输出端的a、b两点闭合。因为我要用这2个点去当软启动主板的某个功能的开关键。

没明白的你的意思,你是要输出A点与B点形成通路吗?取输出com端与之对应的那组输出点,你爱怎么控制都行。就是最简单的点对点控制

网友N:
原来是这样的!

网友I(2013-10-15):
这个说起来听起来好简单,但真的要使Y、三角起动运行起来电路还有点复杂,我在这里就不说了,你是什么牌子的PLC,我给你发个程序上来

网友O:
PLC不通电的时候怎么常闭,考虑过安全问题没有?

网友P:
引用 网友P:
这个输出永远是个常闭触点,可以把Y点变为M点,用M做中间变量,带Y轴输出,控制外部设备。一直是常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