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9):
想用变频器的多速段控制一台0.37KW的三相鼠笼式电动机4级,加5:1的减速器来实现 工进150转 快退450转。
这样的速度要求变频器在频率设定上从25HZ到75HZ。
对变频调速不是很了解,请教各位高手。

问题1:在低频25HZ时通过提升转矩设置可以长时间工作吗?力矩输出稳定吗?是否需要加装独立散热?(电机在50HZ可以驱动滑台并且电机长时间工作不发热)
问题2:高频工作时对电机或变频器有影响吗?可以设置更高频率来提升转速吗?
望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A:
我的建议:

第一,变频器最好要能矢量控制的,低速()25Hz)不用转矩提升功能,而是用SLVC(无编码器反馈的矢量控制)的恒转矩特性实现低速下的恒转矩控制;

第二,电机最好加他冷冷却风扇,这样,在低速下能100%出力;

第三,这么小的电机,75Hz我认为是可行的,最高转速完全可以到100Hz,甚至更高。当然电机的转子轴承质量和电机转子的动平衡必须要到好。能适应100Hz的转速连续工作。建议你用好一点的电机。最好是变频器专用的。

楼主:
感谢诸位回复释疑!成本考虑只能用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我先换上试验一下。

网友A:
这么小的电机,变频与不变频的能差多少钱呀?感觉省钱省的有点过了。

网友B:
我们单位现在有几台1.5KW带减速机的普通异步电机经常工作在15HZ以下。低速是可以的,散热要解决。

网友C:
需要加装独立散热就和变频电机所差不多了,但变频电机要优于普通电机

网友D:
低速可以高速75HZ转矩要减小建议你考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