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机械原点

楼主(2011-11-10):
有个厂委托我们把他们的一台普通车床改造成数控的,我们选的是南京仁和的CNC-100T/7数控系统,用的是步进电机驱动。现在想请教一下各位,是否需要在各轴上分别设一个机械原点?如果用感应开关做为原点信号,能否保证回原点的精度?

网友A:
最好是光电开关

网友B:
用编码器吧

--------------------------------------------------

网友C(2011-12-20):
无论用光栅尺或是编码器作用为测量工具,都应该有一个硬限位,即极限位.个人感觉这个用行程开关接近开关或光电开关都可以吧!

网友D:
用编码器或者光栅吧  这个精度高,不过也要看你那台设备的要求精度是多少  他如果只是一般加工的也不要浪费这个成本了

网友E:
选用电感式的接近开关就可以,安装都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