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0):
第一:趋势图显示能否平滑一点。
第二:为什么通道设置的递增值<1时,例如0.9,0.8、、、、、、趋势图就没有显示了。
第三:趋势图中的数据能否通过宏指令进行处理,比如平均值。我现在需要趋势图显示的同时输出各个参数的平均值,这个能否实现。
第四:每加工一件产品需要15秒左右,每件产品加工间隔5秒,现在需要记录每件产品加工过程中的参数(四个参数)的值,每件工件能否分别记录,并存储在不同文件里。(现在只能一天存储一个文件夹)
第五:用宏指令怎么读取RW和LW中的数据,读取后要对数据进行运算处理。

网友A:
是不是时间轴设得间距太大

楼主:
时间轴大小不好像影响显示的效果啊!

网友B:
1 趋势图平滑与否和取样间隔有关系和您数据变化也有关系
2 通道递增值<1,趋势图没显示能具体些吗?是最大值吗?
3 球平均值必须经过宏指令运算,宏指令在取样时执行一次,保存在变量里面,然后与之前的变量相加,求平均值。
4 可以考虑20S取样一次,一次取样4个地址。
5 读取RW地址的宏指令
short a
GetData(a, "Local HMI", RW, 0, 1)
读取LW地址的宏指令
short b,c
GetData(b, "Local HMI", LW, 0, 1)

读取后对LW0进行加1运算为
c=b+1

网友C:
官网上好难找呀,有关宏指令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