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楼主(2011-11-10):
NETWORK1             SET;                   = DB50.DBX0.1;请问师傅们,SET后面怎么没有操作数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NETWORK1             SET;                   = DB50.DBX0.1;请问师傅们,SET后面怎么没有操作数啊。

SET   将RLO的值置1

不清楚为何需要有操作数?难道您认为SET就是三菱的SET?

楼主:
不好意思,我真的被三菱和西门子的这个分不清了,谢谢您的帮助

网友B:
在西门子编程软件中,SET指令只需要输入变量名字、或者具体的位地址就可以了。如果不知道是否置位成功,可以在线模式下监视相应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