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高压断路器

楼主(2011-11-10):
ABB高压断路器远程分闸分不开是不是分闸线圈坏了,兄弟们帮帮忙

网友A:
ABB vd4吧,远程分闸分不开,首先检查限位指示灯否正确,打成就地试验位试下,手动分合闸也看看,分闸线圈自己测下阻值就可以了

网友B:
看看按钮是不是坏了,接线是不是有松动的地方,高压短路器的分合闸操作时,按钮不能长时间按,否则分合闸线圈就会烧坏,有专门的线圈卖的,

网友C:
发生问题的地方很多,我是ABB的,可能线圈坏,转换开关坏,动铁芯坏,很多情况,需具体分析,我在配电站遇到过很多情况,110,220,500KV又有所区别。晕,你要说清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