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 1.5KW报GFF接地故障,OC过电流故障

楼主(2011-11-10):
刚开始上电酒报GFF故障不可以复位,拆开检查±15V滤波电容已经严重鼓包,更换后上电报OC故障
复位后带1.5KW电机运行几分钟再次报OC故障,此时检查电流传感器后面LM224运算放大器三个放大器其中一个有2.0V输出,其他为0V
更换LM224后正常.

楼主:
还有一个英威腾15KW变频器,上电报制动单元故障,检查发现制动IGBT短路,暂时脱开制动检测电路,带电机工作正常
因为一个制动单元IGBT短路更换整个IGBT模块不太现实,外接IGBT还没有60A的IGBT

楼主:
台达B 380V1.5KW用15A IGBT模块,功率余量真够大的,国产变频器估计用7A模块

楼主:
第三台变频器 明电舍VT230 5.5KW,合上外壳运行几十分钟报接地故障一次,拆开外壳裸机运行几十分钟都没有事
怀疑电流传感器输出不平衡,带1.5KW电机空载1.9A电流,电流传感器有交流0.4V电压输出,也比较平衡.
看看运行一个晚上会不会报警.电流传感器没办法短接,以前2.2KW的传感器损坏四台,5.5KW的还没有损坏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台达B 380V1.5KW用15A IGBT模块,功率余量真够大的,国产变频器估计用7A模块
我见过的所有B型1。5KW的模块均为BSM10GP120,7MBR10SA120,不知你的帖是自编的还是哪里复制粘贴出来的东西

楼主:
变频器还在我这里,确实是15A模块.7MBR15
明电舍变频器空载一个晚上正常,为什么不敢合外壳.天气冷,合外壳不会引起散热问题.接地过流故障应该是电流传感器问题,可传感器测量输出很平衡,直流测量有0.01 偏差,不大

网友B:
我公司的台达VFD185F43A变频器也报GFF故障,无法启动。

网友C(2015-05-11):
明电变频器接地故障修好了吗?

网友D:
霍尔有问题了

网友E:
也可能主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