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楼主(2011-11-10):
AN(
     A     M    100.0
     A     M    100.3
     O
     A     M    100.1
     A     M    100.2
     )
     A     M    101.1
     AN    M    101.2
     AN    M    101.7
     =     L    20.0
请问师傅们,我在教材上看到这段程序,不知道该怎么转换为梯形图。第一条指令是A(的话我会,可是AN(的话就不会了。在线等,谢谢了。

网友A:
这段语句不能转换为梯形图,因为其不符合梯形图逻辑,并联电路无法使用AN进行,否则需要添加取反NOT指令 。

将这段程序改写成:

AN    M    101.1
     A     M    101.2
     A     M    101.7
     A(
     A     M    100.0
     A     M    100.3
     O
     A     M    100.1
     A     M    100.2
     )
     =     L     20.0
这样就可以通过Ctrl+1进行转换。

一般指令表转换为梯形图需要符合2种条件:
1、指令表的指令被梯形图支持,比如西门子的间接寻址不被梯形图支持,因此含有这类指令的不能转换。
2、指令表的逻辑符合梯形图逻辑的书写习惯。在指令表中,面对分支,如果编写BLD指令,那么可能能转换为梯形图,否则,不能转换。

以上仅代表个人看法。

楼主:
这个图还是没有弄明白,不过还是很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