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0):
有时设备不会一直进入工作状态,需要轻载连续运行。所以设备在空载(或者轻载)情况下,为了节约能源,我能通过6SE70降低频率(或者说速度)来节约电能消耗吗??因为设备电机上面标示3-50HZ属于恒转矩负载运行,并且我们设备一般都是工频下工作的,所以我降低频率的范围是在恒转矩情况下进行的,因此我认为是降低了功率(和频率速度正比),所以能节能,不知是否理解正确??
   当然这其中有个地方我不是很确定,就是设备在轻载情况下,是不是也能满足上述情况。谢谢各位达人赐教!

网友A:
当然可以了。当设备空载时,降低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在5Hz一下运行,待负载来了,再把转速升起来进入带载工作状态。这样就比高速空转省那么一点点的。

变频器带电机空载运行,所消耗的电能是:励磁损耗、摩擦损耗。

楼主:
这位达人您好,既然能省电,那么怎么计算省电量呢,如果我用功率来算,而电机功率P=根号3*U*I*功率因素,这个计算的不是有功吗,空载无功消耗没有计算啊。而且我能不能直接通过恒转矩,频率随功率成正比,通过与额定功率进行比例直接得到呢?

网友B:
具体的省电只能得个大概,真要知道省多少,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加装电表,做出同样多的产品情况下,差值就是省电多少咯。

网友A:
同意楼上!直接用电表测,比较法。时间最好1个月,当然1年更好。这叫统计学。

如果采用西门子的MM4系列的变频器,变频器自己有一个电量显示参数,累计耗电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意楼上!直接用电表测,比较法。时间最好1个月,当然1年更好。这叫统计学。

如果采用西门子的MM4系列的变频器,变频器自己有一个电量显示参数,累计耗电量。
6SE70没有相关参数显示吗?另外,6SE70有个参数r005(有功功率百分比显示)总觉得有点不对,我90KW电机空载(或者说轻载)有功功率只有1.8%,而我的P352=77,P354=558,然后(77*558)*1.8%=0.773KW,这也太小了吧。如果我把这个0.773KW反过来计算空载功率因素的话,算过后既然只有0.027左右,这也太小吧?不知道是我没有正确理解变频器参数含义,还是本身设备问题(其实设备正常的很)?

网友A:
引用 楼主:
6SE70没有相关参数显示吗?另外,6SE70有个参数r005(有功功率百分比显示)总觉得有点不对,我90KW电机空载(或者说轻载)有功功率只有1.8%,而我的P352=77,P354=558,然后(77*558)*1.8%=0.773KW,这也太小了吧。如果我把这个0.773KW反过来计算空载功率因素的话,算过后既然只有0.027左右,这也太小吧?不知道是我没有正确理解变频器参数含义,还是本身设备问题(其实设备正常的很)?
非常高兴能在这里看到这样的问题。在实践中善于观察和善于说为什么的人,说明他对现象和理论的联系是很关注的。因此特“大拇指”赞一个。

P352=电机的参考频率,P354=电机的参考转矩。我不知道他们的具体设置是电机的额定值吗?如果是,那r005的显示就是对的,否则就有误差了。

第一,我们知道交流异步电机的空载损耗是很小的,一般都是在5%左右(电机的额定输出功率)。所以,r005在空载状态的显示就应该是很小的。

第二,电机的额定输出功率=额定转速×额定扭矩/9550。如果P352=50,P354=电机额定转矩,那r005的值就是对的。

我认为,空载输出功率就等于电机的机械摩擦损耗,这个值为2%额定功率一点都不奇怪呀。很正常。反之,这个值大了,反倒说明你的电机润滑不好或者说机械旋转系存在问题,犯卡等。是故障。

网友C:
混淆视听的帖,能不能节能不是6SE70决定的

网友A:
楼上好像没有仔细看本楼的讨论。这里没有人说6SE70决定节能,而是用变频器怎么去针对工艺控制实现节能。获取最好的运行效率。就是不用6SE70,用别的变频器,也是可以的。关键是控制工艺。怎么能够改善功率因数、减小空载的损耗。仅此。

本楼的帖子和讨论,并没有混淆视听。而是有益的交流和讨论。

网友A:
关于变频器品牌,他不过就是一个工具而已,有的人用欧系的顺手,有的人用日系的顺手,也有的人用国产的顺手。这无可厚非。真没必要把个人喜好强加给别人。对于品牌谁好谁劣,没有争论的必要,自己用得好就可以了,更没必要把自己的品牌意识强加他人。

论坛里整天如果都是品牌的口水战,那可就太没意思了。相当的低俗。当个某变频器品牌的粉丝,也很正常,用熟了,用惯了,用出了花样,在论坛里炫耀一下,也是很好的共享。只要是交流技术不是打广告。就无所谓。论坛里要容纳和包容。只有这样,才能获得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的众多关注和参与。

楼主:
真的感谢各位的讨论与解答,尤其是kdrjl老师。当然也有人没看明白此帖问题。我主要有以下几点疑问:
1、第一,我是想实现电机(变频6SE70驱动的)空载或轻载时能否通过降速来实现节能?当然前提我已经说了,我们这里的电机负载类型是恒转矩,我调速范围也在3——50HZ恒转矩范围内;
2、就上面问题,我经过观察,发现6SE70面板显示的r005参数在空载时显示1.8左右(按百分比就是1.8%),这个时候频率为57.73HZ,其中变频器参考频率设置为P352=77,参考转矩为P354=558,参考转速为P353=1540。我个人观点是“输出有功功率”参数r005很低我表示不理解?因为按照手册上面计算(77*558)*0.018=773.4(W),0.77KW是不是太低了,因为P=1.732*U*I*功率因素推算出:功率因素=0.027,这个数值太低。我很同意kdrjl老师“空载时功率是很低”的观点,但是这个值太低了,0.027的空载功率因素是不是有违常理?
3、针对上面情况我电机参数如下:50HZ时同步转速1000 rpm;额定功率:90KW;额定电流168A,额定转矩859.4 NM。

网友A:
你上述的问题,节能是肯定的,但因为系统摩擦阻力很小,所以降速节能的效果有限。相反,利用6SE70的“使能/禁止”控制字,在没有负载的时候,激活禁止,将变频器输出封锁,待负载到来之前再把其使能,进入工作状态,这样的效果相对会更显著些。

道理:变频器传动的交流电机,上电以后(进入合闸状态,运行开始),即使电机不转,此时电机通电是无功电流,也就是电机只有励磁。这时的电机消耗功率全部为无功,如果此时把变频器封锁(合闸命令还在激励,仅撤使能命令),变频器输出无电流,所以连无功也消失了。会更明显的节能。

网友D(2013-01-22):
降频=降压,频率低了电流会增加一些,根据P=UI频率从50降到5电压从500降到50左右,由于是空载运行,电流虽会增加,但增加幅度不会太大,否则电机就会因磁饱和而发热,我认为可以节能,而且不是一个小数字,再说了,变频器主要特点就是交流调速和节能

网友A:
真正想弄明白此楼问题,可以做一个观察和统计。将变频器状态的输入电量与工频状态的输入电量做一个周期的统计和记录,然后各自取平均值,再比对,即可有说服力了。节能仅仅用理论计算那是纸上谈兵,而是技术取得统计结果,就是确认的结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