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0):
刚接触欧陆590,要用到反转点动和正转点动。想请教各位,怎么样才可以实现反转点动,更改配置吗?先谢谢了!

网友A:
你仔细看一下说明书吧!

网友B:
点动1,点动2分别可设固定给定值,有节点228选择点动的源,对228的true/false连接一个数字量输入点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