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算双线圈?请教解决方法

楼主(2011-11-10):
Q系列PLC的FB里面,这几个输出都是IN_Out类型,但是奇怪的是传入FB参数的时候并没打算给三个参数同样的Y啊,为什么会有双线圈问题?
请教怎么解决

网友A:
在贴出的程序段中,不知道为何不用OUT而要使用IN_OUT.

网友B:
是双线圈呀!

网友C(2011-12-20):
这里面的不算是双线圈,这个只是比较输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