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0):
各位大神,请指点一下迷津

网友A:
呵呵;OMRON不同系列有好多种NC213;
每种都有详细的手册;

楼主:
CJ1W-NC213 手册上面的n+1,n+2,m+1,m+2如何跟D****对上号?D****里面的参数怎么设置的?

网友B(2012-01-09):
同问,我也正需此示例说明呢,借贵地请教下有没有那位高人指点下.小弟正急用呢!十万火急了!!!!!谢谢!

网友C:
详细的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