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0):
触摸按键不能切换画面(原来可以正常使用),但是触摸边角可以进入OFFLINE(按键可以使用),请问高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进OFFLINE选择自诊断选项,检查触摸板是否有问题。

网友B:
是按键没反应还是没有与PLC通讯上?

网友C:
FRO-FACE 屏切换画面的键是功能键,应该和PLC没关系吧~!感觉不是屏的问题就是设置的问题。

楼主:
程序重新下载,也是一样的

网友D:
应该是触摸板有问题,可以自行更换或者找维修公司换

如果需要帮忙可联系:黄工13681157952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程序重新下载,也是一样的
跟程序关系不大。已经提示你进OFFLINE进行自诊断,检测触摸板是否有问题,你不照做,光重新下载程序有什么用。

网友E(2012-02-16):
既然可以进入系统菜单,可以进入菜单。测试触摸板是否坏了,确定是不是硬件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