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藕降压启动

楼主(2011-11-11):
求自藕降压启动电路图,还有工作原理谢谢!!!

网友A:
原理图如下:

原理说明请参阅以下主题: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74320

网友B:
就是启动时靠它降压,有抽头的65%,85%,之分吧,靠时间继电器转换一下

网友C:
此图可以参考:

网友D:
我劝你何必用什么自耦变压器起动,用星三角就行,简单易行成本低。

网友E:
我还是喜欢星三角启动,当然了软起用起来更方便

网友C:
Y/△启动由于空载或轻载启动,而自耦减压启动用于重负载启动,具体要看负载来决定启动方式。

网友F:
七楼说的没错!星三角很常用。

网友G:
接线是差不多的     区别不是太大    自藕变压器有个百分之60的绕组  和百分百的绕组
一个是封星形  一个是封绕组

网友H:
自耦变压器起动成本高些

网友I:
还是软起好

网友J:
和星角启动启动一样。就是靠自藕变压器降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Y/△启动由于空载或轻载启动,而自耦减压启动用于重负载启动,具体要看负载来决定启动方式。
任何减压起动都不能用于重载起动,而且用自耦变压器的65%抽头起动时的转矩还没有星三角起动大。因为自耦变压器本身有电压降,因此起动时的实际输出电压为55%,而且变压器需要励磁电流,这样使起动电流增大15%左右。

网友K:
七楼说的对,起动方式要看带什么负载。

网友L:
在昨天晚上21:16中国的天宫一号发射成功!
引用 网友E:
我还是喜欢星三角启动,当然了软起用起来更方便

网友L:
现在才有自偶降压的很少了,浪费电能!

网友M:
引用 网友H:
自耦变压器起动成本高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