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X1N输出问题,输出灯亮,无输出

楼主(2011-11-11):
接线如图所示。
如果不运行程序,拔码开关在STOP状态,强制Y1、Y2,有输出。
如果运行程序,拔码开关在RUN状态,无论是强制Y1、Y2,还是程序运行输出Y1、Y2,LED灯都会亮,但是实际输出没有。
可能是什么原因,请大家指教一下,谢谢。M8035,M8036,M8037我都查看过状态,没有问题。
很急,请大家指教。

网友A:
PLC
先确定PLC输出点的好坏:取下负载,拿万用表量Y和公共端间的电压。如果有24V电压,就是其他问题了。现在三菱有太多的假货了,你光看灯是不行的。

楼主:
我的接线正确么?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PLC输出点的好坏:取下负载,拿万用表量Y和公共端间的电压。如果有24V电压,就是其他问题了。现在三菱有太多的假货了,你光看灯是不行的。
请先帮我看看,我的接线正确么?照我这样接线,PLC的输出端要输出0V,继电器才会动作啊。
而且,如果是PLC的问题,不运行PLC的时候,强制Y1、Y2,又有输出啊?

网友A:
接线
如果PLC的COM1接0V,那么COM1对应的Y输出也是0V,如果COM1接+24V,那么COM1对应的Y输出也是+24V。以上是继电器输出型的,FX1N-40MR.如果是FXIN-40MT,那么它的输出只能是负

网友B:
继电器损坏了吧!

网友C:
是继电器没有吸合吗?
输出LED亮时,继电器A1、A2端有无电压?

网友D:
在昨天晚上21:16中国的天宫一号发射成功!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PLC输出点的好坏:取下负载,拿万用表量Y和公共端间的电压。如果有24V电压,就是其他问题了。现在三菱有太多的假货了,你光看灯是不行的。

网友E:
很直观的问题,学习了

楼主:
应该是程序问题,太多双线圈输出了。后来实验上电直接开电磁阀,还是有输出的。嘿嘿,第一次用三菱的PLC,有点不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