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1):
大家好、S7-200PLC模拟量输入程序怎么编写、EM231输入电流信号怎样配置相应的量程?
    例如:
          输入4-20MA的电流所对应的量程是1-5M的一个液位,这段程序该如何编写?最好有图解、谢谢!!

网友A:
加我QQ吧:294314727

网友B(2012-01-30):
模拟量子程序直接改变量程就可以咯

网友C:
看看
可以将此库安装一下。就打开程序扣,在库上点右键后再选择这个。
双击后可以看到有三个输入。
第一个是通道。如AIW0或AIW2之类的。你选择的是哪一个就用哪一个
第二个输入是模拟量的高值。1M-5M,这里可以用厘米。100CM-500CM
      第二个输入就是500.0CM,注意需要是实数500.0
第三个是模拟量的低值,这里是100.0
右边的输出就是你需要的。VDXX,是一个实数。
如果你需要VW值,那你再自己转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