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1):
某罐的沉筒液位计是外沉筒,指示98%,现场浮子翻球液位计指示50%(指示准确),有时沉筒的指示也有变化,但始终与浮子翻球液位计指示有很大误差,用275手操器校准后,运行一段时间又有很大误差,因沉筒的切断阀关不严,不能排液再进液,谁知道这是什么毛病?

网友A:
暂时没有能力回答您的问题

网友B:
电工专业刚踏入门槛,仪器仪表专业还在迷茫中....

网友C:
详细的说了听听!

网友C:
楼主,怎么了?讲解一下!

网友D:
说详细一点

楼主:
继续求助

网友E:
你液位计是什么类型的?超声波?雷达波?如果是这两类的话主要检查发生器上面的卫生,这个影响大着勒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液位计是什么类型的?超声波?雷达波?如果是这两类的话主要检查发生器上面的卫生,这个影响大着勒

你不是干仪表的?沉筒是什么?

网友F:
液位计阀门关不严是无法小准的,因为在校准时你不知里面的液位到底是多少,此外因为介质密度会随着介质成分、温度而变化,所以造成实际介质密度与校准时人为设定的密度有偏差,引起仪表误差变大,此外还有因为外测量管中介质是恒定的,其介质内杂质会析出吸附到仪表上,造成其自身重量发生变化,因此内部杂质较多。
磁浮子液位计其内部的浮子能够根据介质密度进行随动性的上下调整没入介质的高度而其反映到外面磁翻球的高度是真实的。

楼主:
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吗?

楼主:
等待答案继续求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