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输入点问题

楼主(2011-11-11):
近日在客户处发现,使用欧姆龙的CP1H,输入通道其中一个,反应比其他通道慢一点,有时正常,有时慢,规律性不是很强,怀疑是该输入通道有问题,改成其他通道,故障排除。先前,换过开关,以为是开关的问题,看来是通道问题,请大虾们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在PLC设置中有输入输出点的刷新速率设置,如果确实比在其它输入通道反应慢,试试更改其参数值能不能有好转.

网友B:
输入常数查一下是不是设的一样;

网友C:
将PLC有关设置恢复出厂设置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