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1):
电机的软启动是什么,还有软启动器怎么使用。为什么软启动器一定要接电机控制电路才能动作?

网友A:
把说明书吃肚子就回了,我就是这样干的。我会用不会说,自己回去看说明书吧

网友B:
软启动是启动电机用的,因为电机全压启动时电流将达到额定电流的5-10倍,为防止启动电流过大,所以要用到软启动器,软启动通过控制晶闸管的导通角度来控制电压,从而限制电流过大,说白了就是降压启动,但它不像星三角降压,和自耦变压器降压,他的电压是逐步升高的。所以对电机的冲击相对较小。
至于使用看说明书就行了。
不接控制电路怎么控制电机的启停?再者,现在的软启动多数是要旁路的,软启动启动完全(导通角度达到零度,也就是电机达到额定电压),要把软启动切到接触器上,所以要有控制电路
有问题还可以问我,我就是专门做这方面的,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C(2011-12-18):
加装变频就行了。安全可靠!

网友D:
没用过软启动器,只是用变频器启动电机感觉很平稳,但变频器的价格和软启动器的价格是不能比的.不知道软启动器的启动是不是像变频器那样平稳!
我用过自藕降压启动,感觉那个柜子不稳定,也许我买的是杂牌的,那个自藕变压器很不让人放心.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软启动器这个玩意启动力矩还比不过自耦变压器降压启动的启动力矩还要小,而电流比自耦变压器降压启动要大,同时启动时高次谐波干扰特别厉害(自耦变压器完全没有谐波)。唯一的可取之处只有体积稍小。同时软启动器发生可控硅击穿放炮比自耦变压器启动器要响得多(这也算是软启动器的优点:发生故障很远都可以知道

哈哈,小熊的观点总是出人意料,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