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热式电热水器·

楼主(2011-11-12):
220V5500w快热式电热水器电流是多大,用多大的漏电开关,几平线

网友A:
电流为25A,漏电保护器稍微大一点就行,铜线选选5平方的就行,铝线用8平方的

楼主:
还好,但我不知道好有5平方的线

网友B:
在昨天晚上21:16中国的天宫一号发射成功!
引用 网友A:
电流为25A,漏电保护器稍微大一点就行,铜线选选5平方的就行,铝线用8平方的

网友C:
用质量较好的4平方单芯铜线也可以满足,长期使用的话用6平方的好些。

网友D:
4平方同线。32a开关

网友E:
没有5平方和8平方的线除了特制或非标了。

网友F:
用6平方的线比较稳重

网友G:
6平线32漏电开关

网友H:
4平方的线 ,25的开关

网友I:
台湾过来的机器有8平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