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2):
设备是塑钢生产线,前面加一个补料机,生产线有一个总的触摸屏PLC控制柜,补料机也有一个触摸屏PLC控制柜,现在想把两个柜子联机起来,总的触摸屏也能控制补料机的触摸屏,不知道采用什么合适方案,向高手们求助,小弟刚入这行不久,向各位前辈请教。

网友A:
两个什么型号的PLC?触摸屏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B:
应该是解决两个PLC之间的通讯吧

网友C:
呵呵;工作的都是PLC;
所以你应当考虑的是二台触摸屏都可以控制同一台PLC;

网友D:
两个什么型号的PLC?触摸屏是什么型号的?说明白一些,人家才能给你提供参考意见呀!

网友E:
涉及到PLC直接通信问题了

网友F:
大哥
  你先给个触摸屏/plc的型号,有些是没办法多台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