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2):
触摸按键不能切换画面(原来可以正常使用),但是触摸边角可以进入OFFLINE(按键可以使用),请问高手是什么原因?而且程序重新下载也一样。和PLC通信是正常的,能显示数值,就是按画面切换没有反应,但按下去能发出按键声。要是进入系统设置是能正常设置的。

网友A:
有按键声说明有反应;
进入到后台系统自诊断可以对屏上每一个方格测试;
如果这里测是正常的,就考虑程序的问题;

网友B:
做下位置校正,也许是按下的区域不是按钮实际的区域。

网友C:
做下位置校正,也许是按下的区域不是按钮实际的区域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做下位置校正,也许是按下的区域不是按钮实际的区域。
GP2501不存在漂移的现象。

网友A:
如图上对来键的位置测试一下看是不是正常;

网友D:
ZCMY你的膜好皱啊

网友A:
放的地方有灰尘;

网友E:
你娃是不是自己改过程序哦,画面切换按键里面的画面号对不对,是不是还是当前的画面号。看你描述的情况,屏是没得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