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2):
从以上分析可知,不同单片机系统有不同的监控程序结构,其中作业顺序调度型和作业优先调度型相对比较容易。在键码分析作业调度型中,一键一义型也相对容易。以上这些类型的结构有一个共同点,即作业调度条件是单纯的(单因素),通常不用“状态”概念.只要配合适量的软件标志即可.而对一键多义型,作业的调度条件是多因素的,不仅与外因(键盘操作、遥控命令和外部触发信号)有关,也与内因(系统当前所处的状态、时间信号)有关.监控程序中要引入“状态”概念。本节只介绍使用状态分析的方法来编写一键多义型监控程序.掌握这一方法后,前几种结构简单的监控程序编写方法就能无师自通了。
   以一台简化的单片机γ辐射仪为例,来说明状态分析法的设计过程。整机硬件结构如图
3-7所示。探头部分用来检测Y射线,经过放大、幅度甄别和脉冲整形后,输出一系列符合
TTL电平要求的脉冲。单片机用计数器T1(P3. 5)来接收这些脉冲;用四位串行显示来输出
γ射线的强度(每秒钟脉冲个数CPS) ;用发光二极管来指示显示内弃的性质;用四个按键来控
制系统的运行。系统应具有“定时测量”和“定数测量”两种测量模式.操作者可以随时通过修改测量条件米设定测量模式。当测量条件设置成4,8,16.32,64时,系统工作于定时模式(每次测量时间固定为设定的时间,单位为s); 当测量条件不是以七数目时,工作于定数模式(每次测量时间不定,以脉冲总数达到设定数目为止,但最少测量4,.最多测量64,)。工作方式有“点测”和“连测”两种。在点测方式下,按一次键只进行一次测量,在连测方式下、按一次键后即开始测量。测量结束后间隔4s便自动启动下一次测量。连测方式可以被任何键中止。所有测量结果均应白一化处理,以CPS方式显示。为了便于整理测量数据。系统应自动对测点进行编号,每测一个数据编号自动加一,操作者应能自由设定当前编号。按以上这些基本要求,一步一步地设计它的监控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