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2):
欧姆龙的输入输出继电器不是00001,00002....和01000,01002...吗?怎么好多程序里是0.01------------13.00-----15.01?呵呵太弱智了!请智者回答,谢谢!

网友A:
小数前面表示通道号,后面表示具体通道号的位编号,好像是这样!

楼主:
学习学习O(∩_∩)O谢谢,能肯定一点吗?

网友B:
是的就是这样认为

网友C:
欧姆龙的就这样输入输出和辅助都要看通道,不像三菱那样X.Y.M,那样看的清楚。

楼主:
你懂吗,别说废话。

网友D:
输入从0.00开始  输出是100.00开始 程序里看应该是输入I0.00  输出 Q100.00这样吧

13.00-----15.01 应该是内部继电器

网友E:
001与0.01一样;
1000与10.00一样;
PLC型号不同,输出的开始地址开始是不一样的;
有的是从10.00输出;
有的是100.00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