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继电器的接线怎么接啊

楼主(2011-11-12):
这种继电器的接线怎么接啊,他得结构是由交流接触器和热继电器组成的,

网友A:
你看下基本书,行不

网友B:
还是按控制回路和主回路的方式连接;
热继电器的主回路进线与交流接触器的主回路出线,应当已经连通了。

网友C:
应该有说明书吧,看一下。挺简单的

网友D:
很简单的,就是普通的热元件接到了接触器的下边!

网友E:
接触器加热继电器

网友F:
这个是基础啊。这个不会。那你怎么做这行呀。

网友G:
接触器加热继电器.控制线串接热继电器常闭点

网友H:
上端RST下端 T1 T2 T3 接触器跟据电压来接A1 A2 热保看你要不要 接NO 或NC

网友I(2011-12-16):
正常接线就可以

网友J:
一次线它本身已经接好了,二次线要根据具体的控制电路来接才行。

网友K:
这个只是带热保护的接触器,很简单的,要控制它还是和一般的接触器没什么差别

网友L:
接触器加热保护继电器,楼上各位已经说的很清楚了,相信楼主也应该明白了。

网友M:
可能哪位大侠没用过这样的玩意,所以一下子“呆”了呗,呵呵,

网友N:
热保护继电器与接触器串联,其常闭点接入接触器线圈回路中。

网友O:
一次线已经接完了,热继的常闭点接入接触器线圈回路中。
估计楼主以后都不敢问问题了...

网友P:
这个好解决,把它大卸八块,原后从里面看原理,弄懂后再装上,但楼主最好是搞个换下来的拆,万一装不上了也不用赔钱,呵呵,我以前学技术就是这样干的,单位换下的东西我都拆拆,当然也拆坏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