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2):
这里这个转换开关是怎么转换的 我看了 一直看不懂  按上次看到前辈门发的转换的方式不行  1-2 5-6 9-10为开的时候 3-4 7-8 11-12合  这个方式去看 根本不行 我试过很多想法  还是不行 都不知道怎么转换  求教大哥大姐了
人前笑的比谁都欢 人后哭的比谁都悲 人前笑 人后哭

网友A:
看你的图纸,此开关为三相线电压转换测量开关,共有4档分别为0,01,02,03
0档:全部不通,电压表0v
01档:1-2,7-8接通,其他分断,电压表显示Uab线电压
02档:5-6,11-12接通,其他分断,电压表显示Ubc线电压
03档:9-10,3-4接通,其他分断,电压表显示Uca线电压

楼主:
哦 哦 谢谢

那能看下这个图吗  这里这个转换开关是不是中控和现场的  我主要是看不懂是试验按钮那电路 最后那一张图片
S8  和S9是那来的也不知道 做什么的 还有保护器STS那区电路 现在看上去不是不用启动按钮他自己直接启动了 图纸有点不清晰 请见量
人前笑的比谁都欢 人后哭的比谁都悲 人前笑 人后哭

网友B:
SA是高压柜上的,中控和现场用的
SB1是柜体上面的试验按钮
S8没看到,S9是高压断路器摇入到位起保护用的限位开关

网友A:
S8应该是断路器试验位置接点,当在试验位时S8通,S9断开,通过SB1试验位合闸断路器;
S9应该是断路器运行位置接点,当在运行位时S9通,S8断开,通过SB3或1KA合闸断路器;
当断路器既不在试验位置,也不在运行位置时,S8\S9均不同,防止误操作;
SA开关就是机旁(现场)与其他地方两地控制的转换开关;
STS虚线部分多为防跳跃电路,最左边触点看不清,所以无法判断是否“他自己直接启动”

网友C:
没具体做过,想试试

网友D:
看来还是有人很细心呀

楼主:
恩  谢谢大家了  现在我已经清楚了  多谢大家指导  因为图纸问题把  拍不太清楚
人前笑的比谁都欢 人后哭的比谁都悲 人前笑 人后哭

网友E:
楼主很认真啊,单位好多图纸我都没这么认真看过……

网友F:
转换开关你可以这样看,看黑点的位置,如果黑点同一位置的两个点是同时工作的,比如1-2,7-8,1和7是黑点在同一位置上

网友G:
太简单了,你找本电气安装识图,包你看的懂,哥是电气化专业,不懂随时问哥

网友H(2011-12-14):
哈哈,常见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