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模块使用问题

楼主(2011-11-12):
各位先进您好:

     请问 我有两台 永宏 上面各插一个网络模块

   我可以透过网络互相读取数据吗?

   例如:  A_PLC >> 网络 << B_PLC

网友A:
可以的,设定网络地址参数通信格式后用网络读写指令就行了!

楼主:
前辈您好

    请问我是在 「通讯命令表格」这边来设定吗?

    但对方的IP应该在哪边设置呢?

    在麻烦您了

    我有尝试过用 「Fatek Ethernet」来设定 Server / Client

    结果还是抓不到. 麻烦您了 ^____^

楼主:
嗨嗨  大大您好

     不过 老板已经买了这个 还是要解决阿

     不晓得您有什么方式可以让他工作呢

     麻烦您指点一下啦  :D

网友B:
2台PLC周以太网通讯是可以的,这要用到以太网模组设定工具对主站进行设置

楼主:
Dear yuanxun , xiangfengcba

  经过一段时间的测试 终于测试出来了

  谢谢 两位前辈的指点. 谢谢您 :D

网友C(2012-08-28):
这个可以,很方便

网友D:
用交换机分别读取,选择不同的IP读取程序

网友E:
如果是FBS-CBE的话只能使用永宏协议,FBS-CBEH永宏协议及MODBUS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