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模拟量

楼主(2011-11-13):
我知道S7-300的模拟量编程是有模块的,我想问问S7-200的编程是怎么编程,能不能用T型图,还是用程序,最好给一个简单的例子,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知道S7-300的模拟量编程是有模块的,我想问问S7-200的编程是怎么编程,能不能用T型图,还是用程序,最好给一个简单的例子,谢谢!

在300中FC105只是将模拟量采集数据进行线性化而已。

对于300与200对于模拟量的编程时类似的,区别仅仅在于模拟通道的细微差异以及模拟量模块转换数据的范围不同而已。

在300中,对于模拟量输入通道是以外部通道P起始的,即:PIW256之类。
在200中,对于模拟量输入通道是以模拟量A起始的,即:AIW0 之类。

在300中,多数的模拟量的对应值在0~27648而在200中,则是0~32000。

鉴于以上的细微差别,对于编程来说,其几乎没有差别,唯一的差别在于,对于300系列在说,其MOV指令适合于各种数据类型,而200种,必须有MOVW来读Word类型或者INT类型数据。

因此:
在300中     MOV指令 读取PIW通道即可
在200中     MOVW AIW即可。

仅此而已。

网友B:
会300的 200的就很简单了

网友C:
一楼的说的很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知道S7-300的模拟量编程是有模块的,我想问问S7-200的编程是怎么编程,能不能用T型图,还是用程序,最好给一个简单的例子,谢谢!
   可以用梯形图,但程序里得自己写,
在程序里做运算,采集的数值/32000再乘以对应传感器的满量程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