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3):
这个风扇为红黄黑三色线,红黑线正负表笔都为3.3K电阻。对黄线无反应,求大虾帮忙解释,有那位大虾有原理图可否提供一下。

网友A:
接在伺服上不会转了?

楼主:
谢谢,拿下来接在24V电源上试了试,黄线有输出信号,再装回去就没事了,现在一直运行

网友B:
按楼主说的应该是接线端子虚接了,24V电压没给上。风扇没问题。

网友C(2011-12-22):
如果坏了的话,用在数控系统上,系统是有报警提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