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3):
请问一下各位我公司有一台电机(15KW  4极),采用变频控制(A700),发热后转矩就下降(温度大概60-70度),我现在想用变频调速电机,不知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是低频低速吗,如果是的话发热一点不奇怪啊

网友B:
电机发热;转矩下降。要看电机的工作电流是多少?转速是多少?才能判别是啥问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低频低速吗,如果是的话发热一点不奇怪啊
发热是不奇怪,我想的是如果用变频调速电机会不会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发热;转矩下降。要看电机的工作电流是多少?转速是多少?才能判别是啥问题呀。
这台电机(15KW)的工作过程是:开始正转大概12秒(从0HZ加速到50HZ),停稳后反转2秒(2.5HZ),然后再正转5秒(这时是张力控制,频率在0--4HZ之间不断的变化)。就这样一直循环,整个过程中电流最高到42A,最低20A。也加了风机散热,现在的问题是电机一发热在后面5秒的正转中,有时会影响张力。其实像这样的情况电机发热是肯定会的,对于我来说只要不烧电机也无所谓,但是影响到转矩就不行了,不知用变频电机会不会解决掉。要不就只能换大功率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种情况就是变频电机也不适合,以前一般是力矩电机干的活。当然采用变频电机的话只要选好减速机、调整变频器参数也差不多解决
减速是不能减了,如果变频电机不行,那就只有加大功率了

网友B:
哦,是这样呀。0-4Hz往复运动,频率太低,而转矩很大,都是启动状态,电机有劲是不出来的那种感觉。你应该把电机的输出轴加变比,比如1:10,这样在做这种运动就ok了。

让电机的输出轴转速提高,负载端降低,提高扭力(驱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是这样呀。0-4Hz往复运动,频率太低,而转矩很大,都是启动状态,电机有劲是不出来的那种感觉。你应该把电机的输出轴加变比,比如1:10,这样在做这种运动就ok了。

让电机的输出轴转速提高,负载端降低,提高扭力(驱动力)。
变比是不能变了,要不在前面的12秒正转时转速太低,没效率

网友D:
本来就应该用变频电机,再实在没有,就用绕线电机也非常好用,力矩也大。我们原单位就是用绕线电机代替变频电机,转子绕组短接好,就OK了,特好用!基本没故障!

网友B:
哦,不好意思,我没有看整个楼层的讨论。现在明白了。估计是电机容量偏小,因为从电流的42A-20A变化可见一斑。电机实际在往复运动中是超载。这样超载却得不到合理的间歇时间缓冲,形成热积累,所以,电机发热是情理之中的事。

我认为如果把电机的功率扩容到22kW,加编码器反馈的矢量控制,问题应该得到解决。因为,高速时,电机有能力,低速时,电机也能实现恒转矩往复运行。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加大变频器的容量,加大电机的强迫他冷功率,让电机超载往复运动。只要电机的表面温度不超过80度,就是允许的。这样什么都可以不动,仅仅是加快电机的老化。影响电机的寿命。

网友A:
是否加了能耗装置了。这也很关键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是这样呀。0-4Hz往复运动,频率太低,而转矩很大,都是启动状态,电机有劲是不出来的那种感觉。你应该把电机的输出轴加变比,比如1:10,这样在做这种运动就ok了。

 让电机的输出轴转速提高,负载端降低,提高扭力(驱动力)。
变比是不能变了,要不在前面的12秒正转时转速太低,没效率
转速太低可以根据速比加大频率呀,比如1/4,变频电机前面12秒就200HZ(当然没用过这么高频率,只用过了150HZ),只是觉得时间不长应该没有问题,用矢量控制低速运行会好点

楼主:
先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其实像这样的工作电机发热是会有的,我想的是用15KW的变频电机好,还是用22KW的普通电机好,现在看来还是用22KW的普通电机好了,附件里面是机械的工作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