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3):
单位的S7-400下边有7个S7-300的I/O模块的站点相互之间都有通信作用。可是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总站这边动不动就报警把那个站点丢了或者那个站点的那个信号没有输入了就那么一会又好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求高手解决

网友A:
有没有使用变频器等强干扰源

楼主:
有但是都有接地屏蔽

网友B:
水平有限,帮不上忙。祝您早日解决问题

网友A:
干扰或者接触不良
检查网线, 和网线头

网友C:
干扰或者接触不良
检查网线, 和网线头和终端电阻吧!

网友D:
是网线的吗?
我的是DP头的,也出过这个情况,把DP头的线紧固一下,屏蔽要接触好了,就可以了。
我的是这么解决的,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E:
8楼说的差不多,我厂所有的的远程站全是DP网,没出现问题

网友F:
主要原因应该是干扰后接触不良的问题吧

网友F:
通信线路是否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