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3):
加工中央的坐标配置和子步骤调用
议决实例,分析了加工中央机环境坐标配置与子步骤的应用标题,阐明白主动编程与手工编程相联合,利用G92位置配置作用与子步骤调用相互助,简化编程,优化步骤的要领。在实际劳动中,取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随着cnc技能的快速成长及CAD/CAM技能的广泛应用,cnc加工越来越多地依赖于软件的主动编程,手工编程渐渐处于次要的因素。但在实际加工中倘若将主动编程与手工编程相联合,利用G92位置配置作用与子步骤调用相互助,则可以越发简化编程,优化步骤,有利于步骤的修改和重复调用。

  下面以美国SABRE-1000 Acramatic 850SX体系立式加工中央机环境为例,就坐标配置(位置配置)与子步骤调用标题举行探究。

  机环境坐标系为机床上固有的坐标系,是由机床生产厂家设定的。工件坐标系是编程职员在式样加工步骤时,根据零件图纸上的某一稳固点为原点确定的坐标系。两坐标系之间的统一议决预备作用代码G92的位置配置作用实现。

  G92位置配置作用答应支配职员或编程职员为当前坐标轴付与新的坐标值而劳动台并不移动。 G92偏移机床坐标系,使NC步骤中的工件坐标系的坐标值与之相配合。

  工件原点(NC步骤的零点)是由支配职员在安置工件的进程中举行定位的。编程职员在式样步骤时可以不思考工件在机床上安置的物理位置和安置精度,而利用cnc体系的原点偏置作用,议决工件原点偏置来补偿工件的装夹偏差。在加工前将该偏置值输进到cnc装置,加工时该偏置值便能主动加到工件坐标系上,使cnc体系按机床坐标系确定的工件的坐标值举行加工。但是,倘若将G92直接编进步骤中,而不采取将偏置值输进到cnc装置的要领,则会越发方便。

  模具有6个雷同的型芯,倘若仅采取主动编程而不举行人工编辑,就必要对每一个型芯都完全绘制和举行编程,劳动量较大,步骤量更大,也繁难于查抄步骤。

  倘若将手动编程与主动编程相联合,利用CAD/CAM软件主动编程,只必要绘制一个型芯,天生加工一个型芯的步骤。再根据各型芯之间的位置干系,议决G92配置和子步骤调用,即可得到简便、明白的步骤。并且,倘若在加工的进程中刀具已经磨损,调换刀具后,也可以很方便地修改步骤,连续下一个型芯的加工。

  :G71G90         “:”为步骤开始标识符
  T16M6           装第16号刀位上的刀具
  G00X519.8Y254.4Z77.929 机床坐标系中工件中央位置(也是型芯1的工件原点)
  (CLS,L10)         调用加工一个型芯的子步骤

G00X664.8Y254.4Z77.929 到达机床坐标系中型芯2的工件原点位置
  (CLS,L10)         调用统一个子步骤
  G00X809.8Y254.4Z77.929到达机床坐标系中型芯3的工件原点位置
  (CLS,L10)
  G00X809.8Y484.4Z77.929到达机床坐标系中型芯4的工件原点位置
  (CLS,L10)
  G00X664.8Y484.4Z77.929到达机床坐标系中型芯5的工件原点位置
  (CLS,L10)
  G00X519.8Y484.4Z77.929到达机床坐标系中型芯6的工件原点位置
  (CLS,L10)
  (DFS,L10)      定义加工一个型芯的子步骤
  G92X0Y0Z0 将子步骤前方的,当前坐标轴付与新的坐标值(0,0,0)
  G01X-145.Y-115.M03S350M08F2000
  Z-38F100
  ......   加工一个型芯的步骤
  Y-115.
  G00Z100  将主轴快速地提拔到工件坐标系中Z为100的位置
  X0Y0    回到工件坐标系X-Y平面零点
  G99    取消G92位置配置,让工件坐标系复兴到机床坐标系中
  (ENS)         子步骤完成
  M30          步骤完成

  实际劳动中,工件坐标系的Z方向以工件外貌(乃至低于工件外貌)作为零点。倘若让刀具真实到达工件原点,势必与工件相碰。为了进步安定性,如图3所示,在让刀具精确到达工件原点时,刀具并不真实与工件打仗,应将工件原点在机床坐标系中的Z值举高肯定隔断(如隔断a),相应地,在G92配置Z高度值时,Z值也加上雷同隔断a。

  G00X__Y__Z__+a
  G92X0Y0Z0+a
  比方,对下面的G92配置步骤:
  G00X519.8Y254.4Z77.929
  G92X0Y0Z0
  如:将刀具举高100mm,可改成:
  G00X519.8Y254.4Z77.929+100
  G92X0Y0Z0+100
  刀具端面隔断工件外貌高100mm,而工件原点实际上仍在工件外貌未变。如许,在举行步骤加工进程中就安定、伶俐多了。

  倘若装夹好工件后必要调试步骤,我们务必举高刀具阔别工件外貌运行,这时只必要将G92中的Z值减往a(a为Z向所需举高的高度值),就使刀具端面隔断工件外貌(工件原点)高了a隔断。

  在加工进程中必要临时增长深度,这时就只必要将G92中的Z值加上a(a为Z向所需降落的深度值),就使刀具端面隔断工件外貌(工件原点)低了a隔断。

  云云,就可以在不变动步骤别的局部的环境下,只议决变动G92中Z坐标的配置就可以快速、安定地到达目标。

  G00X__Y__Z__
  G92X0Y0Z0+a (或G92X0Y0Z0-a)
  比方:
  对下面的步骤要求Z方向降落5mm:
  G00X519.8Y254.4Z77.929+100

  G92X0Y0Z0+100
  可改成:
  G00X519.8Y254.4Z77.929+100
  G92X0Y0Z0+100+5
  倘若将机床坐标系中工件原点地点的Z值加上a,而G92步骤段中的Z值稳固,也可使刀具端面隔断工件外貌(工件原点)进步a隔断。大概,将机床坐标系中工件原点地点的Z值减往a,而G92步骤段中的Z值稳固,就使刀具端面隔断工件外貌(工件原点)低落a隔断。结果与变动G92中Z坐标的配置雷同。
  G00X__Y__Z__-a (或G00X__Y__Z__+a)
  G92X0Y0Z0
  比方,对下面的步骤要求Z方向降落5mm:
  G00X519.8Y254.4Z77.929
  G92X0Y0Z0
  可改成:
  G00X519.8Y254.4Z77.929+100-5
  G92X0Y0Z0+100
  利用以上原理,在利用加工中央机床刃磨工件时,由于砂轮损耗大,必要履行一次刃磨步骤,就修磨一次砂轮(Z值务必降落),倘若分别编程,加工时就必要重复调换步骤,非常繁难。下面的实例步骤,可以方便地实现议决G92的配置,调用砂轮修磨步骤,在加工进程中方便地修改步骤,举行砂轮修磨和工件刃磨,以进步加工效果。
:G71
  T12M6
  G00X541.52Y254.8Z170+100S3000M03M08  到达机床坐标系中工件原点位置
  X60.0Y302.3  砂轮原点在机床坐标系中(XY平面内)的位置
  Z167.0+100F50 砂轮Z方向零点在机床坐标系中的位置,变动该值可以修磨砂轮
  (CLS,L10)   调用砂轮修磨子步骤
  G92X0Y0Z0+100 当前坐标轴付与新的坐标值(0,0,100)
  G01X43.677Y4F2000S5000
  Z79.4F1000
  Z73.5F100  工件坐标系中的Z值,与砂轮修磨时降落的高度对应修改
  ......   磨削工件步骤
  G00Z150   将主轴快速地提拔到工件坐标系中Z为150的位置
  X0Y0
  G99        取消位置配置,让工件坐标系复兴到机床坐标系中
  (DFS,L10)     定义修磨砂轮子步骤
  G92X0Y0Z0+100   将子步骤前方的,轴确当前位置配置为(0,0,100)
  G01X10Z-10F100
  X0Z0
  G99      取消位置配置,让砂轮的工件坐标系复兴到机床坐标系中
  G00Z270    将主轴快速地提拔到机床坐标系中Z为270的位置
  X541.52Y254.8 机床坐标系中工件中央位置
  (ENS)     砂轮修磨子步骤完成
  M30

  在 G92的位置配置时应留心:当G92包括在步骤中时,倘若不再必要G92位置配置,肯定要利用位置配置取消指令(如G99,差别的机床有差别的指令),不然就大概导致工件、刀具、机床被破坏乃至产生人身伤害变乱。

G00X664.8Y254.4Z77.929 到达机床坐标系中型芯2的工件原点位置
  (CLS,L10)         调用统一个子步骤
  G00X809.8Y254.4Z77.929到达机床坐标系中型芯3的工件原点位置
  (CLS,L10)
  G00X809.8Y484.4Z77.929到达机床坐标系中型芯4的工件原点位置
  (CLS,L10)
  G00X664.8Y484.4Z77.929到达机床坐标系中型芯5的工件原点位置
  (CLS,L10)
  G00X519.8Y484.4Z77.929到达机床坐标系中型芯6的工件原点位置
  (CLS,L10)
  (DFS,L10)      定义加工一个型芯的子步骤
  G92X0Y0Z0 将子步骤前方的,当前坐标轴付与新的坐标值(0,0,0)
  G01X-145.Y-115.M03S350M08F2000
  Z-38F100
  ......   加工一个型芯的步骤
  Y-115.
  G00Z100  将主轴快速地提拔到工件坐标系中Z为100的位置
  X0Y0    回到工件坐标系X-Y平面零点
  G99    取消G92位置配置,让工件坐标系复兴到机床坐标系中
  (ENS)         子步骤完成
  M30          步骤完成

  实际劳动中,工件坐标系的Z方向以工件外貌(乃至低于工件外貌)作为零点。倘若让刀具真实到达工件原点,势必与工件相碰。为了进步安定性,如图3所示,在让刀具精确到达工件原点时,刀具并不真实与工件打仗,应将工件原点在机床坐标系中的Z值举高肯定隔断(如隔断a),相应地,在G92配置Z高度值时,Z值也加上雷同隔断a。

  G00X__Y__Z__+a
  G92X0Y0Z0+a
  比方,对下面的G92配置步骤:
  G00X519.8Y254.4Z77.929
  G92X0Y0Z0
  如:将刀具举高100mm,可改成:
  G00X519.8Y254.4Z77.929+100
  G92X0Y0Z0+100

  刀具端面隔断工件外貌高100mm,而工件原点实际上仍在工件外貌未变。如许,在举行步骤加工进程中就安定、伶俐多了。

  倘若装夹好工件后必要调试步骤,我们务必举高刀具阔别工件外貌运行,这时只必要将G92中的Z值减往a(a为Z向所需举高的高度值),就使刀具端面隔断工件外貌(工件原点)高了a隔断。

  在加工进程中必要临时增长深度,这时就只必要将G92中的Z值加上a(a为Z向所需降落的深度值),就使刀具端面隔断工件外貌(工件原点)低了a隔断。

  云云,就可以在不变动步骤别的局部的环境下,只议决变动G92中Z坐标的配置就可以快速、安定地到达目标。
  G00X__Y__Z__
  G92X0Y0Z0+a (或G92X0Y0Z0-a)
  比方:
  对下面的步骤要求Z方向降落5mm:
  G00X519.8Y254.4Z77.929+100clear_link=1 下一篇:数控编程指令代码的区别及技巧上一篇:暂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