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3):
一台日虹4KW变频器CPU主板故障,上电操作面板无显示、充电继电器有吸合、散热风扇不转。查控制面板插槽+5V、0V正常RXDO为0V TXDO为5V、S80C196MC 的53 55 56 61 72脚均为5V,控制面板是好的,24V也正常。请高手们帮忙指导一下看看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即使主板CPU没有工作,操作面板一般也有相应的显示.一点显示没有吗?
是否为MCU没有工作?检测一下MCU的晶振脚有无振荡波形;在复位脚强制输入复位脉冲试一下.

网友B:
充电继电器有吸合
继电器吸和应该是CPU没有问题,显示器驱动电路问题居多

RXDO为0V TXDO为5V
RS232通讯口接口芯片是否有问题?

网友A:
楼上说得好!检查一下,充电继电器若是MCU的信号驱动,则说明MCU基本上没问题,重点检查主板、面板的通讯电路。充电继电器若为开关电源直接驱动,无显示就要检查MCU电路了。

楼主:
回2楼
端口 RXDO TXDO是从CPU S80C196MC 39 40脚直接引出的,测S80C196MC的另一个通讯口 RXD1 TXD1 35 36脚都是5V。 还有就是这块板上有一集成块上面贴有CHRH-C的不知是什么有时手不小心碰了一下里面还会发出像继电器动作的声音。
还有就是晶振换过了没问题如果晶振有问题的话继电器不会动作的。

楼主:
错了S80C196MC 39脚40脚为RXD0 TXD0 35脚36脚为RXD1 TXD1有张S87C196MC的图发上去给大家看看,还有一张主板照片随便发一下。还有就是本来80脚是风扇输出脚可这块主板80脚没用,风扇是从1脚输出的知为什么。如果把它接回到80脚风扇是会转的。

楼主:
不好意思,忘了回咸老师的为题了,操作面板的确没一点显示,就像是没送电时一样。换一块主板还是同一块操作面板显示就正常了。

网友C:
显示电路有问题

网友A:
操作面板和MCU之间有无通讯模块?若有,更换试验.
无通讯模块,无显示和全显示(如显示8888),都说明MCU未处于正常工作中,还是应该重点检测晶振和复位电路.不排除MCU本身的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