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3):
第一次接触施耐德plc,编了个很简单的程序,运行时出现了警告:为选择启动运行。琢磨了很久还是没有弄出来,在此发个帖,寻求懂得人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第一次接触施耐德plc,编了个很简单的程序,运行时出现了警告:为选择启动运行。琢磨了很久还是没有弄出来,在此发个帖,寻求懂得人指点迷津。谢谢你用的是哪一种型号施耐德plc????

楼主:
TWDLCAA40DRF
首先谢谢您的回复。我用的是施耐德TWDLCAA40DRF,里面有个备份用的电源没有安装,会不会是这个原因啊?

网友A:
你安装后试一下吧!由于施耐德TWDLCAA40DRF不是主流PLC估计也没有多少跟贴的!

楼主:
谢谢了,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