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4):
两根线为什么可以既作为电源线又作为信号传输用?我见到某一台机器上的控制面板,面板上就只有两根线与主线路连接,面板上有各种指示灯和各功能控制按钮,这些按钮都是微型按钮,指示灯也是些发光二级管,我想知道的是,这两根为什么可以同时肩负电源线的任务,又在肩负着传输信号的任务?就不怕互相干扰出错吗?好像电话线也是这种情况,为什么可以这样,谁能解释下吗?谢谢!

网友A:
用的不同的频率段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简单:我们的有线电视网络干线放大器经常采用这种供电形式。利用信号一般是高频,而我们的电源一般是低频或者干脆是直流,利用电感的阻高频通低频特性即可分开信号与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简单:我们的有线电视网络干线放大器经常采用这种供电形式。利用信号一般是高频,而我们的电源一般是低频或者干脆是直流,利用电感的阻高频通低频特性即可分开信号与电源
用一个电感就可以把电源与信号分开,这么简单,那这个信号载入又是怎样的呢?

网友D:
信号载入和收音机原理差不多,你可以试一试取出收到电台的中波收音机的460KHZ信号,并入你家220V电源线,在线的另一端,并入第二台中波收音机本震后电路,这个信号可以传很远的,不懂原理介意别去搞,有一定危险性。

网友E:
这个还真没仔细想过

网友F:
这就是科技的力量!

网友G:
这个应该是有站地址
可以通讯 设备上的信号检测从头到尾就两根线。布线很简洁。有一个缺点。一旦莫一个信号检测坏掉之后即使更换新的也不行。必须通过软件设定这个传感器的地址才能用。

网友C:
这个简单:我们的有线电视网络干线放大器经常采用这种供电形式。利用信号一般是高频,而我们的电源一般是低频或者干脆是直流,利用电感的阻高频通低频特性即可分开信号与电源

网友H:
二总线技术而已。你看电力系统的载波通信等等。电话用的是一个叫什么分离器的东西。
你看大概类型的资料  google上很多
http://www.wzsmkj.com/cnhtml/news/news-77.html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哎呀,我的大虾:电容具有通高频阻低频的特性,这样电源无法通过电容,但是高频信号可以畅通无阻呀
电容隔直通交   电感隔交通直。

网友I:
晕死 几十年前的老技术了 先将通讯信号调制成和主电力传输频率不同的频率信号 然后在终端采用低通或高通滤波技术将二者分开 然后将通讯信号解调还原  电力载波通讯就是典型 找点通讯方面的书籍了解下吧

网友J:
还真没见过

网友K:
使用调制解调技术的结果。

网友L:
现在都用通讯协议

网友M:
应该是从频率上区分,电感对高频有阻隔作用

网友N:
更简单的应用:电视机用室外接收天线

网友O:
偶想到了平常使用最广的电话线,也是既可以提供电源又能够通讯信号。

网友P(2012-01-31):
5楼电容是隔直通交的

网友Q:
上世纪70年代大型的煤矿上使用过载波传输,优点是可以少用很多电缆,缺点是只适用于同一个变压器的二次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