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4):
手头有一只三菱fx2nPLC和fx2n-2AD各一只,对于三菱的模拟输入输出以前只有书本上的一点知识,对于那些指令不能深入的领会,现在想用手头上的这点东西连接做个试验,可是又不知道怎么样做,比如输出控制变频器,手头又没有,控制加热也没,那是不是可以直接用万用表量,看模拟信号的输出变化,或者还有什么办法能够直观的看到模拟的输出随着程序的变化而变化

网友A:
FX2N-2AD 是模拟量输入的,只能用来测量当前传感器的值,不能用来控制加热器,变频器的

网友B:
你可以找个0~10V的电压信号,接到上面看一下转换值;

楼主:
不好意思弄错了,是fx2n-2da,是模拟量输出的

网友C:
sjpuk说的对
如果是想控制变频器的话,再加个模拟量输出的FX2N-2DA就可以了

非要做试验的话,也只能用个模拟量温度输入的,输出一个开点来控制加热器,就是高于某温度加热器开,低于某温度加热器断,只不过不是PID的了。。。

网友D:
如果就只是看电压的变化,用万用表量也可以

楼主:
万用表能够测量到模拟输出吗,我试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万用表能够测量到模拟输出吗,我试下

可以啊

网友B:
2DA的用万用表就可以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