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4):
想学习一下比较指令CMP然后使用25507标志位输出 ,写入这个指令后发现TIM后面的010(第一行除外)总是缺少一个0,本身练习一下5、10、15、40(40秒是一个参考值)秒输出,写入PLC(CPM1A,输出端子空着)后接通电源后10.00指示灯亮。5秒后灭,估计40秒后10.03亮,
原设想:5秒后10.00接通,10秒后10.01接通15秒后10.02接通的,40秒后10.03有输出。
现在:为什么接通电源后10.00接着有输出,5秒后断开,40秒后10.03有输出,

不知道是否编写指令有何错误?谢谢!!!

附件:这个是编写的整个梯形图

网友A:
缺了个0,没关系的,PLC他本身识别的,不是你程序编写的问题

楼主:
那为什么10.00不是5秒后灯亮,10.01、10.02始终没有输出那?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10.00不是5秒后灯亮,10.01、10.02始终没有输出那?谢谢

请将10.0这种改为内部点,IO点需要在扫描结束时进行更新。

在此时,您的标志位已经发生了改变,通过中间点进行过渡。

网友A:
楼主  你程序写错了。。。。你1-35秒之间10.00是无输出的,在35-40秒之间10.00才有输出,当10.00  ON时,TIM10的数值在35-40之间,[cmp,TIM10,#300]这个比较后,你10秒输出的点10.01是无输出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想学习一下比较指令CMP然后使用25507标志位输出 ,写入这个指令后发现TIM后面的010(第一行除外)总是缺少一个0,本身练习一下5、10、15、40(40秒是一个参考值)秒输出,写入PLC(CPM1A,输出端子空着)后接通电源后10.00指示灯亮。5秒后灭,估计40秒后10.03亮,不知道是编写指令有误还是步骤问题?谢谢!!!

同样都是与TIM10比较,为什么10.00和10.01不一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你程序写错了。。。。你1-35秒之间10.00是无输出的,在35-40秒之间10.00才有输出,当10.00  ON时,TIM10的数值在35-40之间,[cmp,TIM10,#300]这个比较后,你10秒输出的点10.01是无输出的
非常感谢你!!!
10.00不是在TIM010中400降低到350后25507小于标志位有输出吗?

然后继续降低到300后10.01有了输出吗?

网友A:
楼主  你把定时器和计数器搞反了,定时器是从1开始计时的,没有从400开始的,你在软件里面模拟下酒知道了,计数器COUNT才是从400开始往下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你把定时器和计数器搞反了,定时器是从1开始计时的,没有从400开始的,你在软件里面模拟下酒知道了,计数器COUNT才是从400开始往下减的

很奇怪,难道徐世许编著的《可编程序控制器原理》里面错误还不少来。

书上介绍定时器从初始值逐相减最终减为0.是不是自己买了盗版书了。

楼主:
刚才看了一下其他资料也是减1的。

网友A:
不好意思了,有可能是我搞错了,你的程序我这里没软件  按照你的图片,前5秒  10.00有输出,5秒后,10.00断开,断开的同时,后面的程序全部断开,TIM10继续计时,直到40秒后输出,40秒后的那个比较我看不到了,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10.03的输出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俺弄明白了~~~

网友D:
是这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  你把定时器和计数器搞反了,定时器是从1开始计时的,没有从400开始的,你在软件里面模拟下酒知道了,计数器COUNT才是从400开始往下减的
谁说是从1开始的?

网友E:
三菱的是加,OMRON的是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