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4):
各位前辈,我是变频器方面的新手,现在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前辈:
     介绍一下情况:我们现在有一个料桶,里面有个搅拌电机,由于有时候料桶内料的数量不一定,所以想搞个可以调速的搅拌系统。想到的使用变频器,现在遇到问题。
     电机本来是直接启动,然后电机恒转速搅拌,现在如果接了变频器,变频器控制的电机有一个升速的过程,由于对于变频器我是小白一个,所以想问下升速过程中变频器的输出功率由小到大,那么在输出功率小得时候,会不会力量不够导致电机堵转烧毁呢?望高手解答下。

楼主:
没有人知道么?

网友A:
不会的,恒转矩,功率正比于转矩*速度,低速时虽然是输出功率小但此时速度小,决定能不能拖动的不是速度而是转矩

楼主:
哦 谢谢指点 帮了大忙了

网友B:
变频器选型是关键;

楼主:
恩 目前的电机是 380v 0.25Kw 功率系数0.81 能帮我推荐下变频器型号吗?因为第一次搞这个 实在是不懂 望大家帮忙

网友C:
不能烧电机

网友D:
有钱的兄弟啊,你是节能还是要搅拌效果啊!
   普通电机使用变频器要注意点,关注一下普通电机与变频电机的区别!
       你那问题不会出现,一般恒转矩调速。。。。。

楼主:
呵呵 9楼够犀利啊 我没钱的 是真实需要 搅拌速度会影响 原料的特性 ,所以高料位需要快点,底料位需要慢点。

网友E:
这么小的变频器,买个品牌的也不贵,就选ABB的好了。

网友F:
电机确实太小了,才0.25kW。不过,调速的话,低速要注意给电机加散热的强迫风冷却。对变频器没什么要求。这种小玩意,什么变频器都能满足的。

需要注意:搅拌机负载,属于重载启动。所以,电机的启动过程,要给足了启动提升转矩。

网友G:
最好变频器的功率比电极大一点。可别大太多啊

网友H:
注意转速低时的散热问题!

楼主:
恩 谢谢各位啊, 昨天没上,呵呵,今天正好想到关于发热的问题,想上来问问,大家就给了提示了,是在是万分感谢。

网友F:
变频器带电机,除风机泵类外,恒转矩的驱动,强迫冷却是最起码的保证。

网友I:
那你需要调速就要买个变频器吧,380v 0.25Kw 的变频器不贵啊。我公司的几百块就可以买到了

网友J(2011-12-24):
短时间低速是不会的,不能长时间低速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