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无法进行在线编辑写入

楼主(2011-11-14):
在机台维护时对程序进行优化,发现程序无法在线编辑后写入PLC内存,显示信息如附件图面。目前暂时只在线外编辑完程序后再写入PLC,求助可以解决此问题的方法。
谢谢大家!

网友A:
没碰到过类似楼主的遭遇,无法帮助楼主了

网友B:
是不是并联的太多了? 什么软件啊?

网友C:
欧姆龙的编程软件呀!

网友D:
是不是写的太多了
把里面的程序先删了再重新下载一下试试

网友E:
我碰到过,是单节里的步数太多,7.0版本以前在线编辑时有容量限制,我拆成几节传的,
现在用的时候就不会一节写那么多,也就不清楚还有没有这种问题了!
楼主只是截了梯形图的一部分吧

网友C:
我碰到过,是单节里的步数太多,7.0版本以前在线编辑时有容量限制,我拆成几节传的,
现在用的时候就不会一节写那么多,也

网友F:
是不是模式不对?应该选择监控模式

网友B(2011-12-19):
楼主解决了没有?不行就把那行删除试试,
如果解决了分享一下方法,好向你学习学习

网友G:
单节的步数太多了,一下子容纳不了,多分几节试试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模式不对?应该选择监控模式

网友I:
这个情况应该是 同一小段的程序太长了,换成2段应该就好了

网友J:
此现象没碰见过;感觉14楼讲得有道理;以前貌似在那本书上看到过类似问题;所以个人在编程过程中也会经常克制自己;在同一小段的程序内不要写的太长》

网友K:
多分几节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