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伺服接线图看不懂

楼主(2011-11-14):
台达B2伺服,台达PLC,YO脉冲,Y1方向,41脚的是接PLC的Y0吗,37脚是Y1吗,是怎么接线的看不懂请教下各位老师

网友A:
这图片可看不见你说的

楼主:
三极管图,是Y0 Y1吗
控制器方框里有两个NPN型三极管图,是Y0 Y1吗

楼主:
位置模式,模拟扭矩要接吗,就是18.19.脚,脉冲输入端怎么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脉冲控制,模拟量不用接,只要接PLC的脉冲、方向输出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