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4):
如题

GPRS DTU一般功耗是多少?目前市面上的GPRS DTU最低功耗大概又是多少?

应用于野外设备,采用太阳能电池供电,对于GPRS DTU,如何设计供电电池?

网友A:
厦门才茂宽温低功耗GPRS DTU——CM3180P/CM3180EP, CM3180P/CM3180EP GPRS DTU是一款超低耗功宽温工业级无线数据传输设备,通过移动GPRS网络为用户提供透明TCP无线远距离数据传输或者透明UDP无线远距离数据传输的功能,应用于需要宽温环境或者太阳能供电的低功耗环境。

CM3180P/CM3180EP采用单芯片SOC方案设计,整机功耗是业内迄今最低的一款产品。产品可以通过硬件管脚关闭系统电源功耗<0.1mA,可以实现系统休眠功耗<1mA,产品待机功耗<15mA,数据传输功耗<90mA(功耗跟基站信号强度有关)。同时CM3180P/EP也设计成宽温的环境,产品可以适应极其苛刻的高温和低温环境(-40 ºC~80 ºC).

该产品采用ARM9工业级高性能嵌入式处理器,以实时操作系统为软件支撑平台,超大内存,内嵌自主知识产权的TCP/IP协议栈;同时提供串口RS232、RS485接口、RS422接口、TTL接口或者USB接口,设备可以直接客户的串口/USB设备相连;设备支持双数据中心备份,以及多数据中心同步接收数据等功能;设备提供在线维持技术,保持数据终端永久在线,保存数据链路任何时候畅通,实现高速、稳定、可靠的TCP/UDP透明数据传输功能。正对对网络流量和产品功耗比较敏感的客户,本产品支持语音、短信、数据触发上线以及超时自动断线的功能,降低流量降低产品功耗,实现低功耗功能。

   该产品拥有ARM9工业级处理器和智能三级保护,它不但通过电力3000V电击测试,还拥有专利技术,产品性能稳定可靠。
   该产品已广泛应用于电力集中抄表、水表集中抄表、热网监控、燃气监控、水利监控、环保检测、气象检测、地震监测,交通控制等等行业。
二、产品特性

工业级设计
1.    低功耗设计(<0.1mA),宽温设计(-40 ºC~80 ºC)。
2.    工业级无线模块:采用工业级无线模块,抗干扰强,传输稳定。
3.    强化电路板:PCB采用遵循3H和3W原则,同时公司所有产品电路板都采用生益材质来生产,确保板材的稳定可靠。
4.    工业级元器件:整机元器件采用严格筛选的工业级元器件来生产。
5.    工业级电源:宽压电源设计,电源适应范围为DC5V~DC35V,内置电源反向保护和过压过流保护。

稳定可靠
1.    三层系统保护:在原来两级(软件保护+CPU内置看门狗WDT保护)系统保护的基础上,增加一级系统虚拟值守VWM(Virtual Man Watch)检测保护功能,确保系统稳定可靠
2.    UIM/SIM卡ESD保护:1.8V/3V/5V标准的推杆式用户卡接口,内置15KV ESD保护。
3.    串口ESD保护:RS232/RS485/TTL/RS422,内置15KV ESD保护。
4.    金属外壳:采用金属外壳,防辐射,抗干扰;外壳和系统安全隔离,防雷设计;符合电力安规要求;防护等级为IP41;特别适合于环境恶劣的工业控制领域。
5.    所有无线模块都有通过CGD认证或者FCC认证或者CE认证。
6.    DNS自动获取:自动获取DNS,不再需要人工配置输入DNS;规避了因为选择的DNS服务器异常,导致DTU设备当机的严重现象。
7.    完善的协议栈:新系统加载了完善的TCP/IP协议栈,采用了完善的TCP/IP协议栈;使网络通信性能优异,掉线概率极大降低。
8.    EMC性能优异:通过电力3000V电击测试,特别适合在工业领域环境恶劣下使用;系统EMC/EMI优异,系统稳定可靠;通过EMC测试;公司产品2010年荣获“中国工控行业客户满意最佳供应商”。

功能强大
1.    TCP透明数据传输和UDP透明数据传输;支持多种工作模式
2.    支持虚拟数据专用网(APN/VPDN)
3.    支持双数据中心备份及多数据中心(8个)接受数据,最大支持发送中心达256个
4.    智能防掉线,支持在线检测,在线维持,掉线自动重拨,确保设备永远在线
5.    远程唤醒:支持短信、语音、数据等唤醒方式以及超时断开网络连接
6.    支持固定IP通信方式;支持DDNS动态域名通信方式
7.    丰富I/O控制和告警口:支持6路告警输入,支持6路输出控制
8.    支持短信远程配置,远程控制;支持短消息告警
9.    数据包传输状态报告
19.支持RSA,RC4加密算法
10.  标准的AT命令界面
11.  支持telnet功能
12.  可以用做普通拨号MODEM
13.  低功耗设计:休眠功耗<1mA,待机功耗<15mA,通信功耗<35mA
14.  支持串口软件升级
15.  同时支持LINUX、UNIX和WINDOWS操作系统

简单易用
1.    图形化配置工具:完善的图形化配置工具,提供快速配置功能,实现客户快速配置;提供批量配置功能,实现批量设备的配置。
2.    中心软件:提供C#,VC,VB,DEPHI中心端软件,方便客户测试。
3.    丰富第三方软件支持:包括亚控软件,三维力控软件在内的业内主要中心端软件支持(驱动中选择“厦门才茂(桑荣)”或者“桑荣”的驱动),可以直接方便购买第三方软件来上项目,实现快速稳定低成本地完成项目。
4.    丰富接口:提供RS232接口或者RS485接口或者TTL接口或者RS422接口或者USB接口或者RJ45以太网接口,全接口支持。
5.    完善的网络支持:提供包括2G网络(GSM网络),2.5G网络(GPRS网络),2.75G网络(EDGE网络),3G网络(WCDMA网络、EVDO网络、TD-SCDMA网络),4G网络(HSPA+网络、LTE网络),全网络的产品支持。
6.    提供多种动态库DLL:公司提供C# ,VC,VB,DEPHI中心端软件的动态库支持,并提供使用说明文档,方便客户自行快速开发中心端应用软件。
7.    检查软件:提供串口调试软件,网络速度检测软件,提供不同的调试等级输出,方便客户查看各种信息,快速定位问题。

三、技术参数

无线参数:

项目
内容

无线模块
采用工业级无线模块

标准及频段
支持EGSM900/GSM1800MHz双频,可选GSM800/900/1800/1900MHz四频

支持GSM phase 2/2+

支持GPRS multi-slot class 10 可选class 12

编码方案
CS1~CS4

通信带宽
理论带宽:171.2Kb/s;实际带宽:100Kbits>X>20Kbits/s

发射功率
GSM850/900:<33dBm;GSM1800/1900:<30dBm

接收灵敏度
<-107dBm

功能支持
支持数据、语音、短信和传真
硬件系统:

项目
内容

CPU
工业级ARM9高性能嵌入式处理;200MPS;带 16KB Dcache,高速缓存数据,加快高速数据访问速度;带16KB Icache,高速指令缓存,加强了指令处理速度

MMU
CPU带MMU内存管理单元,可以防止内存溢出导致系统的异常

FLASH
64Mbits(可扩充到256Mbits)有足够大的内存来存放程序和数据

SDRAM
256Mbits(可扩充到2048Mbits)>=256Mbits,有足够大的缓存来提高系统运算速度

操作系统:

项目
内容

操作系统
采用LINUX2.6.28操作系统,带内存管理单元,实时性强,功能升级快,系统稳定; 或者嵌入式UCOS操作系统

接口类型:

项目
内容

串口
CM3180P:

1个RS232串口

CM3180EP:

1个RS232串口或1个RS485接口(可支持RS422/TTL)

数据位:7、8位

停止位:1、2位

校验位:无校验、奇校验、偶校验、SPACE及MARK校验

串口速率:110bps ~ 230400bps

流控位:无流控、RTS/CTS 硬流控或XON/XOFF软流控

指示灯
具有电源POWER、通信ACT及在线指示灯Online

天线接口
标准SMA阴头天线接口,特性阻抗50欧;公司可以选配3M/5M/10M/15M的天线延长线,满足客户的不同使用场合需要

UIM卡接口
1.8V/3V/5V标准的推杆式用户卡接口,内置15KV ESD保护

语音接口
标准的耳机麦克风接口(需要软件配合才能使用)

电源接口
标准的3芯火车头电源插座

供电情况:

项目
内容

供电电压
宽电压设计,DC 5V到DC32V电源都可以直接给设备供电;同时内置电源反向保护和过压过流保护

标配电源
DC9V/500mA

通信电流
通信时平均电流:90mA@+9VDC;

待机电流
待机平均电流:<15mA@+9VDC

物理特性:

项目
内容

外壳
采用金属外壳,防辐射,抗干扰;外壳和系统安全隔离,防雷设计;符合电力安规要求;防护等级为IP41;特别适合于环境恶劣的工业控制领域

产品外形尺寸
92x62x22 mm(不包括天线及固定件)

产品包装尺寸
298x226x60mm

重量
0.41kg

其他参数:

项目
内容

工作温度
-40 ºC ~+80ºC

扩展工作温度
-45 ºC ~+85ºC

储存温度
-45 ºC ~+85ºC

相对湿度
95%(无凝结)
简单易用

1.  图形化配置工具:完善的图形化配置工具,提供快速配置功能,实现客户快速配置;提供批量配置功能,实现批量设备的配置。

2.  中心软件:提供C#,VC,VB,DEPHI中心端软件,方便客户测试。

3.  丰富第三方软件支持:包括亚控软件,三维力控软件在内的业内主要中心端软件支持(驱动中选择“厦门才茂(桑荣)”或者“桑荣”的驱动),可以直接方便购买第三方软件来上项目,实现快速稳定低成本地完成项目。

4.  丰富接口:提供RS232接口或者RS485接口或者TTL接口或者RS422接口或者USB接口或者RJ45以太网接口,全接口支持。

5.  完善的网络支持:提供包括2G网络(GSM网络),2.5G网络(GPRS网络),2.75G网络(EDGE网络),3G网络(WCDMA网络、EVDO网络、TD-SCDMA网络),4G网络(HSPA+网络、LTE网络),全网络的产品支持。

6.  提供多种动态库DLL:公司提供C# ,VC,VB,DEPHI中心端软件的动态库支持,并提供使用说明文档,方便客户自行快速开发中心端应用软件。

检查软件:提供串口调试软件,网络速度检测软件,提供不同的调试等级输出,方便客户查看各种信息,快速定位问题。

  详情参阅http://www.gkong.com/co/caimore/pro_content.asp?products_id=11375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