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4):
S7-200程序启动后正常,第二次就不正常了,中间继电器总带电,原因?

网友A:
程序有置位指令或者自锁指令没有复位。关机重开又好了,第二次运行不了,基本上都是这问题。

网友B:
楼主上传一下程序,人家才能帮你看一下呀!

网友C:
你查查系统块里面的断电数据保持,你是否用了 断电保持的中间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有置位指令或者自锁指令没有复位。关机重开又好了,第二次运行不了,基本上都是这问题。

那是否意味着程序编的有问题呢?

楼主:
这样的程序是否算是错误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