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运动控制

楼主(2011-11-14):
各位大侠:
小弟刚刚接触三菱运动CPU,现在相对设备的运动CPU文件备份,但是部分是打开软件不知道打开哪一个,有什么GSV13、GSV22等这些是什么意思啊!各位大侠帮帮忙,我该怎么选择!谢谢!

网友A:
GSV13、GSV22运动CPU中的操作系统
打开Projiect Managenent或是上面的程序编写都可以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侠,我现在要对设备运动CPU文件备份,不用区分GSV13和GSV22吗?随便打那个都可以吗?请大侠指点具体方法!谢谢!

楼主:
但是我现在还不知道设备运动CPU是那个系统啊!(不知道是GSV13还是GSV22)。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