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茨SMD变频器维修

楼主(2011-11-14):
损坏如下
开关电源振荡IC:TLC555时基电路
开关管:2SK1412 0.5A 1500V TO-220封装
开关管限流电阻:47欧姆贴片
TLC555供电稳压管:9.5V用13V代替
开关管尖峰吸收瞬变二极管2个,型号不详,用P6KE200 2个串联代替

电流取样电阻 0.02欧姆1W贴片四个并联,暂时短接

今天带电机不运行,检测驱动负电源不正常,又发现一个10欧姆贴片电阻开路,开关电源到直流负母线有8V电压,与同型号变频器比较得知开关电源到负母线开路,既然开路为什么开关电源能够正常工作?
主板与驱动板接口定义

0V   未知   未知   U4   U5    U8    未知
5V   15V    未知   U7   U10  U9    充电
U4等是6路驱动输出
充电指充电继电器
4个未知中有
1路模块温度
1路 电流取样

楼主:
修光洋SN32可编程控制器电源,开关管TOP247Y损坏,买5个单价5元进口的结果回来都不管用,后来买3.5元国产的10个上机两个都没有问题,看来进口的是假货
整流器2A损坏 用4个IN4007代替,小体积方全桥很少见质量也不敢保证
保险管没有安装
充电电阻从其他电路板拆的,不用很容易导致整流桥短路
470V压敏电阻炸,不用
电容直径30mm高25mm400V120uF很少见,暂时用其他代替

这种电路板经常5V滤波 1500uF10V电容鼓包,470V压敏电阻炸.

网友A(2012-06-28):
问下你这个变频器充电电阻阻值是多大的啊?

楼主:
0.02欧

网友A:
你好,麻烦问下楼主,你那台伦茨变频器和B-连接的那两个串联电阻是不是充电电阻,阻止是多大的啊。这个好像不是一般的电阻吧

网友B:
楼主这是什么设备上用的棉纺厂吗